小米9手机不进系统,刷机或重置手机可以进系统,高手请进

楼主(2021-10-12):
小米9手机,刷机或重置手机可以进系统。

之前以为是软件的问题,刷了几次机问题还是一样的,而且每次刷机,手机都在4.99%的时候会卡一段时间,而电脑会不停的往前走。

这个让人很头痛,之前有一台手机,为了排除主板的原因,搬过板问题依旧,手机还是要恢复出厂或清理用户数据后才可以进入系统,要不然就会一直卡在MI的图标不进系统。

后面修了两台手机也是一样的问题,第一台开始是正常的,先是没有声音,把音频IC拆除问题依旧,后面才出现一样的问题。

第二台,本来是不开机的,修开机了,发现进系统也是一样的问题

没办法了,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CPU,硬盘,有问题?

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二呀,真的是没办法了

网友:
音频WCD9340爆锡了,还有此机试机必须装指纹,然后等开机再验证这几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