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检测软件是否靠谱?

楼主(2021-10-12):
我有张卡,开机自动跑20M不过,跑10M能过,跑30M也能过,在回头输入命令跑20M又过了,很神奇,不知道是卡还存在问题,还是现存软件也不靠谱?版本是367.38.1

另外还有个RX560D,常规测试都能过,鲁大师甜甜圈3dmarker怎么测都没事。但之前据说花屏,又想到超频测,随便一超,输完超频命令就花到不得了,很是无语,B通道全部5555,也不知道啥情况,超频是从默认的300超到350的

上两张20M第一次不过的图,用367.38.1 U盘测试的

网友:
显存已经干过128次了,核心都加焊了,买了钢网,不行就干核心了!

网友A:
有可能是显存不良,它能正常装驱动,负载大才出问题,这样的显存不好发现,特别是N卡

网友:
我的20跑的时候卡住不动力,

网友:
程序太新,被测的卡太老。先用老显存试试在判断

网友:
软件那找的

网友: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感觉还是不那么靠谱

网友:
超频花不是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显存不良,它能正常装驱动,负载大才出问题,这样的显存不好发现,特别是N卡

我有张750ti也是,有些游戏可以玩,有些游戏就黑屏重启。显存扫描正常

网友:
软件测试七彩虹1060-6G显存, 测试后当天显卡就报废,没测试之前还能玩CS GO 跟魔兽世界  不知道显卡本身问题还是软件引起的

网友:
mats请用硬盘版去弄,U盘自动测的那一次会出错

网友B:
大佬A卡用ubuntu with linux 2.6.32-24-generic测试登录密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A卡用ubuntu with linux 2.6.32-24-generic测试登录密码多少

那得看谁编译的,找谁去要密码

网友:
显卡维修现在是能挣钱呀 很多修显卡的 但是显卡修过以后很不耐用  没多久就能重新出问题 花屏 黑屏等

网友:
   承接各类显卡 南京优本 联合 朵米科包工包料 一站式维修  质保三个月 可签合承诺 修不好 不收费。

网友:
把U盘自动跑mats的那行命令去掉,手动跑测试,懒人可以事先把命令写在一个文件1里    执行 ./1   这样方便

网友C:
手里有块750TI,用几天就花了,代码43.。。。测试显存就显示没问题。是不是就是版本的原因?

网友:
有时候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块750TI,用几天就花了,代码43.。。。测试显存就显示没问题。是不是就是版本的原因?

用不同参数多测试一下,也看看供电是否有问题吧,我是刚学修修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