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一体机JJ-6500U BIOS

楼主(2021-10-12):
板子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12v隔离电路第一只n-mos开启管g极旁边电容不良,摘掉好了。BIOS是编程器备份出来的,型号JJ-6500U,板号SKUCV20。

网友A:
老哥,我现在也接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故障不同,这个能开机,就是进不去系统,win,linux都不行,出启动画面就掉电重启,可pe能进而且完全正常,求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现在也接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故障不同,这个能开机,就是进不去系统,win,linux都不行,出启动 ...

重新分过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新分过区吗?

硬盘都换了,uefi和mbr都试过,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都换了,uefi和mbr都试过,一样

还原一下bios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原一下bios设置

到手就还原了,各种系统都试过不行,完全找不到思路,又没有图纸,目前怀疑cpu,但又不敢轻易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手就还原了,各种系统都试过不行,完全找不到思路,又没有图纸,目前怀疑cpu,但又不敢轻易动,

不是怀疑内存吗?

网友(2022-02-28):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现在也接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故障不同,这个能开机,就是进不去系统,win,linux都不行,出启动 ...

第一换电源,第二不装显卡驱动进系统看看。如果不装显卡驱动进系统还是掉电 可能CPU供电或CPU自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