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N511J 不开机

楼主(2021-10-12):
华硕N551J 不触发   以为捡钱换键盘(开机键在键盘)拆开量待机。正常  马上短接键盘针脚  结果依旧没有反应。。。只能老实查时序,一查发现需要桥拉低的几个信号都没有拉低,马上定芯片,换桥,以为轻松秒杀,结果又来开机慢,官网合成的程序也不行,只能又花了10块钱买了工厂程序。。。。所以必须得发个贴赚回来,哈哈   (程序亲测秒开)

N551JMAS JJJ.204

网友A:
现在这种桥坏的好多,今天早上有一台神舟的桥挂了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这锅到底是INTEL背还是代工厂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桥坏的好多,今天早上有一台神舟的桥挂了

神舟的桥确实容易挂

网友:
这个桥换过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