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21f打印机插电不启动

楼主(2021-10-12):
三星4521f插电不启动,测量电源板发现有电压输出,测量电容,容量不足,更换c105电容 电容为10V,1000为uF。插电开机正常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啊,换了电容就好,从外观就能判断出来,鼓包了

网友:
通病 这个小电容导致输出有电压但是没电流 一般拆了这个电容上面的散热片 修好后散热片就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