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36LM00032上电无反应维修及维修数据

楼主(2021-10-12):
机型:AOC 236LM00032 曲面显示器
故障:上电电流0.006,无反应
维修:拆机维修,看到是已经维修过的机器,BIOS已经动过。在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但是原来的确实是有问题的,全是0,原机是25L2026,这个是256K的容量,刷不进去,有很多块料板都是这个型号,后来找到一个新的机器板25L4006,这个是512K的,刷上上电,自动亮机,但是是白屏,后来用刀片刮了屏线,图像正常了
亮机图

估计这款机器数据出问题多。遇到的可以秒

维修数据
主板的实测数据

屏的实测数据
这个屏的供电是12V

数据论坛有,就不重复上传了

网友:
怎么刮的呀

网友:
刮金手指,用橡皮檫有些也不行

网友:
这种BIOS我都是找主板上的宽体芯片,2MB的都可以,那个256KB的芯片基本上都是坏的,拆机的也刷不了

网友A(2022-03-26):
这种芯片是怎么看代换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是怎么看代换的呢?

可以直接用大的,2M,4M,那个原型号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用大的,2M,4M,那个原型号很贵

是要查芯片型号吗?然后外观一样容量大的就可以代换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