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铅焊锡丝是真的无铅吗?其标准又是什么

楼主(2021-10-12):
无铅焊锡丝是真的无铅吗?其标准又是什么,一般我们如果按照焊锡丝按金属合金材料来分:可分为锡铅合金焊锡丝,纯锡焊锡丝,锡铜合金焊锡丝,锡银铜合金焊锡丝,锡铋合金焊锡丝,锡镍合金焊锡丝及特殊含锡合金材质的焊锡丝,所以我们在判断的话是有区分的,有铅焊锡的表面看上去呈亮白色;无铅焊锡则是淡黄色的;用手擦的方法来区分的话:有铅的会在手上留有黑色痕迹,无铅则有淡黄色痕迹,因为无铅一般含有铜金属。下面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无铅焊锡丝:

铅毒的危害性极大及对环境的破坏这个问题已得到大家共识,无铅焊锡丝是去铅化的替代升级的产品,最先提出是欧盟国家为了保护操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和对环境保护而设定的欧盟标准也我们统称ROSH指令。ROSH指令目的是限制使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焊锡丝各项金属指标不能超过ROSH的标准,而这种焊锡丝被称为无铅焊锡丝

下面跟大家下面为大家介始下低温焊锡丝的详细的参数及特点:

低温环保无铅焊锡丝:

品牌:JIAJINYUAN/佳金源
合金成分:Sn42Bi58
加工定制:是
焊丝直径: 0.8(mm)
熔点:227(℃)
是否符合RoHS:是(符合)
可焊接: 铜件、镀锡铜件等
工作温度:280~300(℃)
规格:50~20000(g)
低温无铅焊锡丝的特点:
1、符合ROHS环保要求。
2、可焊性好,湿润性佳,扩展性好。
3、熔点低,焊接作业温度低,减少对元器件的热冲击。
4、可做松香芯或实芯(实芯款需要,方便焊接。
5、适用于不能承受高温的电子元器件的焊接。
低温环保无铅焊锡丝由无铅纯锡,纯铜,纯银按比例加其他环保合金通过高温溶解,提炼,除杂浇铸成锡圆柱再用油压机加助焊剂(松香药剂)压铸而成,采用拉丝机按不同线径要求生产拉成不同大小的焊锡丝。合金成份分为锡铜,锡银,锡银铜合金或其他合金,助焊剂均匀灌注到锡合金中间部位。
无铅低温焊锡丝的贮存和保质期:
无铅低温焊锡丝有两种,一款是松香芯,一款是实芯的,其保存方式及保质期也不相同,松香芯低温焊锡线一般为真空包装下可长时间保存,其真空包装可减少焊锡丝受到氧化,并且要确保包装不破损,锡线不曝露于灰尘和其它物质中;另外实芯锡线可以有无限期的保质期,无铅低温焊锡丝应储藏在通风干燥而无腐蚀的环境下,并做好标识。

网友A:
天天修东西的人,拿焊锡久了会不会铅中D

网友:
看老年点的维修佬,都是头发少,

网友:
以前478时代CPU座老虚焊,现在却没有了

网友:
N61时代 BGA也老空焊,现在也几乎没有了

网友:
到了现在的原装机方板,连BGA散热片都没有了,不高温了吗

网友:
修了二十年主板,眼神不好了,人也四十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骗完分了,我走了,我会再回来的,不好意思了

网友B:
感谢,这个帖让我了解了焊锡丝之间的区别与危害。不知是否有防范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天修东西的人,拿焊锡久了会不会铅中D

注意一点,正当操作就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这个帖让我了解了焊锡丝之间的区别与危害。不知是否有防范措施?

有的,下一篇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