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m3主板时序

楼主(2021-10-12):
有个联想拆机主板,型号m3a760m,开机可以上电,但是不显示,偶尔按着板子下部可以显示点亮,不知怎么回事。
哪位懂这个板子,或者有这个板子的时序,敬请赐教!!

网友:
联想M3A760M V1.01  精英代工号RS780Q-LM3 V1.01 在论坛找下图纸,再找下AM3主板的上电时序自己慢慢研究吧。

网友A:
图纸已经有了,但是图纸标记的时序非常简单,几个时序电压都测试过了,电压没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示波器无法观察波形,之前按着下边是可以正常开机运行的,现在搞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已经有了,但是图纸标记的时序非常简单,几个时序电压都测试过了,电压没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示波器无法观察波形,之前按着下边是可以正常开机运行的,现在搞不懂了。

那先刷个bios

网友:
前几天按着板子下部是可以开机正常运行的,开机以后一切正餐,推断BIOS应该没问题,现在试了好几次按着下边也不开机了,推断是不是板子里边有线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
是不是桥问题

网友:
不知道,没法继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