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535U3C通病分析

楼主(2021-10-12):
       此机正常待机电流为0.004A,亮机电流在1.1A左右,待机的时候,无3.3V和5V,触发后才触发!此机的问题是触发后开机电流在0.85A后慢慢上升,不显示,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刷BIOS没用,最后发现一个通病,就是南桥上面的电容漏电导致的,这个RTCRST信号为1.5V(不正常),去掉南桥上这个电容(箭头处)OK了!如图!

亮机备份

网友:
好多年前三星R428 硬盘下面也有电容爱短路

网友:
这种斜桥脚上的电容是好坏,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有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希望能够遇到

网友:
高手啊,一般人直接换桥了,请问您是怎么查到RTCRST信号为1.5V(不正常),是跟南桥这个小电容有关的,您对南桥内部设计电路有研究吗

网友:
加分了,感谢楼主分享,很实用。

网友:
牛皮,捡钱就是爽

网友:
AMD 爱坏这个

网友:
按摩店的cpu不显示最好坏电容

网友:
这个桥的通病吧

网友:
FCH通病    不只是三星

网友:
这个是AMD芯片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