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480 板号LA-E131P REV;2.0(A01)TB买工厂版,解决键盘触摸不能用

楼主(2021-10-12):
戴尔7480 板号LA-E131P  REV;2.0(A01)TB买工厂版,解决键盘触摸不能用,原故障就是键盘和触摸不能用,换过键盘故障依旧,这个型号的键盘不是直接连到主板的而是通过触摸下边的转接再通到主板。

网友:
上次碰到过DELL的笔记本检测不到硬盘的。换了PCH都不行最后发现是bios坏了

网友(2022-07-08):
有些机器的键盘和触摸板是和BIOS有关这个机器刚修个 换键盘的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可以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