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HP 288 Pro G2 MT一体机五声内存报警

楼主(2021-10-12):
疑似通病,见过两例这样的板,内存284脚spd供电3v3不正常,都是因为图中电阻损坏导致,因为没图纸不知道阻值,直接更换的1K电阻

网友:
电阻是0欧电阻

网友A:
0欧啊?是保护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0欧啊?是保护用的吗?

应该是类似保险电阻这种的吧

网友(2022-01-10):
今天遇见个也是一样故障 电阻另外一端电压跳变  直接连一起 OK 了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