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480跑测试报错AG020.008

楼主(2021-10-12):
能正常开机显示,跑运算会死机,memfa命令测显存没问题quickmfg命令测试如下图报错
好像说pcie通道什么错误,测量金手指3.3V供电阻值170有点偏低了,其他480显卡有400多阻值的,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排查

网友:
高手来解答

网友:
做哪种运算?挖矿吗?
给显存加压测试下。
矿卡报pci通道错,可以忽略,多是测试软件不完整引起的

网友:
quickmfg测试不准确的金手指通道少一个也会报错,最好是加显存频率测试,但有概率测不出来,挖k还是会死机,最好能吧显存拆下来看哪个老化严重,换掉

网友:
老战士了,显存老化严重,不过单独跑显存测试命令memfa没问题

网友:
上热成像仪,看看哪里发烫,换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