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修打印机要有一定的DIY动手能力 要就地取材还得思维缜密 耐用

楼主(2021-10-12):
上个修机子的人你有点良心吧 传感器弹簧不装 这冷门机子也配不到弹簧 传感器你还反着装  还好老衲技高一筹  自制弹簧

网友:
松紧可以手动调节

网友:
没有弹簧,则完全靠重力来复位

网友:
弹力大了吧

网友:
不大 可以拽松一点 观察上纸情况完全ok

网友(2021-11-11):
估计价格报高了 客户不修 心里不平衡

网友(2022-08-14):
看情况不像这种拉伸的弹簧呀,像扭力弹簧

网友A:
弹力不好控制,容易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弹力不好控制,容易返修。

大半年了没返修怎么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半年了没返修怎么说?

运气超级棒,说不定别人换别人修了呢?你有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超级棒,说不定别人换别人修了呢?你有这么说

也许吧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辛苦了。良心帖。

网友:
这都是华强北用烂了的招数,电脑笔记本送过来,就是主板坏,你不信不想修?随手抠掉一个电容。

网友(2022-09-25):
高手,这冷门的机器你也会修

网友:
修机器就这样,很伤脑的。

网友:
额,高手就是高手,我还停留在先过去看了问题,然后回来查资料,订配件再上门的阶段,除非是热门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