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请教一下 为什么内存一个好一个不好

楼主(2021-10-12):
  本人有块H61主板 内存条一边是好的 一边不好,好的测得CPU电压上管电压正常1.几伏, 另外一边拉低到0.几。。。

网友:
是不是这个地方漏焊了

网友:
内存插槽一条能用,一条不能用 和cpu供电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A:
有两种可能,
1cpu是单通道的
2主板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可能,
1cpu是单通道的
2主板坏

谢谢你的判断~~

网友:
内存插槽问题吧

网友:
内存插槽阻值都正常

网友:
内存通道存在断线 或CPU坏了 内存插槽正常是多少阻值

网友:
CPU内部的内存控制器坏一路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和好板对比一下、看图纸、测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