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1-10-12):
技嘉主板不触发,测量绿线电压已经被拉低,但是电源不通电,电源风扇也不转。用绿线和地线短接强制上电后,主板不跑码,测量3.3V被拉低到2.7V左右。求维修思路。小白一个求赐教。电源已经测试过是好的||||||最新现象:先用绿线短接方式强制开机一会,3.3V就恢复正常,然后这时候去掉绿线,就能正常开机

网友A:
pson被拉低了,风扇不转。那就是短路了,如果绿线一直低电平,考虑12v和5v有交会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on被拉低了,风扇不转。那就是短路了,如果绿线一直低电平,考虑12v和5v有交会的地方。

测量主板接口3.3V 5V 12V对地都不短路,您说的12V和5V交汇地方,具体怎么测?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测试一下主板ATX电源的各个电压端是不是有短路,测试一下电源端的紫线电压,都正常的话先换个好的电源试试。
有可能是电源负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下主板ATX电源的各个电压端是不是有短路,测试一下电源端的紫线电压,都正常的话先换个好的电源试试 ...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3.3V和12V,3.3V和5V,5V和12V之间,都没有短路,对地也没有短路。紫线5V正常。不接12V,不插任何板卡,都是一样的情况,所以应该不存在负载问题。这个电源在别的主板上测试是正常

网友:
那就只能点位图3.3跑线了,如果是我,我应该会这么做,我也是小白。按道理来说绿线拉低的同时就会有12v5v3.3v送出去,你可以从atx电源追出去看看

网友C:
最新现象:先用绿线短接方式强制开机一会,3.3V就恢复正常,然后这时候去掉绿线,就能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新现象:先用绿线短接方式强制开机一会,3.3V就恢复正常,然后这时候去掉绿线,就能正常开机

哪个电阻坏了。查查靠近南桥边上的电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