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主板断电bios重置问题是不是旁边二极管引起的?

楼主(2021-10-13):
主板断电bios就重置,纽扣电池3点几v没问题,量了下旁边肖特基
二极管
1脚连接atx3v,2脚通过一个10k电阻连纽扣电池,3输出。断电下,1脚有居然有0.26电压,3脚0.4。按道理讲是不是1脚应该没有输出。这个bios重置就是肖特基二极管(丝印l43,型号bat54c)两p极漏了的锅。
华硕

网友:
遇到过,下次注意了

网友:
更换肖特基二极管后,如果还是这个问题,应当是南桥问题,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BGA,没法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