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LG 后壳型号15zd980-gx5bk 供电烧了,备份的bios

楼主(2021-10-13):
      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有一同行送来一台lg的笔记本,不开机,插电有待机0.004a,按开关电流有上升到最大2.2a,不显示,拆开就看到有烧焦的地方,是个电感,测两遍都有阻值,已经击穿断开了,拆掉电感,上电这个地方有7.18v,和旁边的两个电感电压一样,适配器接口有一个19v的电感,测有一个大电感是7.18v,还有3v,5v待机电压,补上电感,能亮机,只是亮了一下就灭了,是暗屏,想是不是屏烧了,今天定了一个屏回来,试机插适配器和电池都会闪屏,插电池闪的会跟明显,测屏接口有五个测试点,依次是7.56v,2.2v,3.3v,3.1v,3.3v.没有图纸,感觉2.2v是亮度调节,插适配器还稳定一点,在2.2v,插电池会在1.0v到2.2v之间有跳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更换了CPU附近电容,还是没好,还会有但不明显,可能充电了,不知道再换个屏会怎样。先备份了bios,有两个传上来了

15zd980 原机备份.zip

两个一起

网友:
今天中午就要退屏了,换回原来的屏,可以正常不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