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5du 主板不充电

楼主(2021-10-13):
华硕fx505du 主板不充电,测电池接口不接电池有12v,接上电池就会被拉低,但是不充电。 更换了充电芯片和电池接口的上下管。

请大侠指教

网友:
看看电源接口的mos管是不是导通了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看看

网友:
这个是电池坏了吧。遇见过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A:
先换电池试嘛,上来就一顿干电路可不行吧

网友:
电池能否开机

网友:
保护隔离,电池,充放电芯片

网友B:
电池不充电,那电池可以放电嘛,是怎么坏的,是突然这样的,还是大短修好之后就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电池试嘛,上来就一顿干电路可不行吧

电池客户换了一个新的自己电池可以开机,但是不充电,最后新电池没电有2个多月才拿到我这里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充电,那电池可以放电嘛,是怎么坏的,是突然这样的,还是大短修好之后就这了

客户描述原来电池一直显示30%电量,然后拔掉充电器就掉电,自己更换电池依旧不充电

网友:
查一下充电芯片条件,这个问题不难修,多摸索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不充电 第一 你的告诉大家 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你都测了那些。 充电管,放电管正常不。 有无断线,单电池能开机不等等。这样才能方便大家分析你故障点卡在哪了。

网友:
你好,点位可以发一个吗?

网友:
电源接口到公共电压的上下管换 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