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从mac系统提取Bios

楼主(2021-10-13):
从苹果系统提取bios到这步后应该如何操作,bios文件是在这其中哪个文件里,先在此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提取不了
...

网友A:
安装包里都有   得用7ZIP解压软件  好多层目录解压出来

网友:
新款的不需要提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包里都有   得用7ZIP解压软件  好多层目录解压出来

具体那个目录能说一下吗

网友:
不是在这里面吧,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1518这里看看,鑫智造有教程

网友A:
最大的那个  一直用7ZIP解压

网友:
安装包里都有

网友:
这个好像是要用专门的工具提取的吧,等你结果,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我一般用编程器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那个  一直用7ZIP解压

好的,有空试试

网友:
你这个是用哪个软件提取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