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吊顶灯不亮

楼主(2021-10-13):
  220V交流输入  48个LED小灯珠,电源控制小板上元件不多,一个bp2861、一个四引脚贴片整流桥、一个电解电容,请问电源控制小板输出电压是多少  还有缠着绕组的是四个引脚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还是电感?有大神知道控制原理吗?感觉是电容坏了,拆下6.8微法的电容,实测只有4.8微法,换一个48微法的好的上去,没有修好。请指教一下

网友A:
你测测是几个LED灯珠串联的不就知道输出多少伏了吗?灯珠分三伏和六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测是几个LED灯珠串联的不就知道输出多少伏了吗?灯珠分三伏和六伏的。。

测得板子输出318v,按照灯的说明书 输出应该是60V

网友:
串联LED只要一个就坏,就不亮,用数字万用表一个一个点亮,如果不亮直接短接。

网友:
可能有灯珠坏了,,,

网友:
自己细心把电路图手工画出来了,实属不易,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了,经检测,和代换元件,发现是BP2861芯片循坏,对输出的电压电流起不到控制作用,直接输出318V,灯珠每个都是串联的,有个别灯珠损坏,所以全部都不亮了,至此鉴定完毕,也没有必要买芯片了,直接买新的吊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测是几个LED灯珠串联的不就知道输出多少伏了吗?灯珠分三伏和六伏的。。

您说的对,灯珠是48个串联的,正常应该输出90V,现在输出318v

网友(2021-12-15):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你空载测的当时不准了,灯珠换好了再试吧

网友:
空载有电压的,如果还不亮多半是灯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