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9不显示秒杀一例

楼主(2021-10-13):
【故障现象】不显示,上家已换屏测试
【维修过程】工作室机,报价极低,能修就修,麻烦了拉倒。
1、直接显示座子打值,测到有两个脚OL,其中一个表笔反打有值,说明是屏负压供电VSN;
2、打开鑫智造点位图,对另一个OL的脚一路查过去,发现二极管晃动,表笔测二极管正极有值,负极没值。
3、拆下二极管观察底脚正常,直接焊上,故障修复,忘拍图。
4、鑫智造查图可知,这个二极管是屏背光升压二极管,入门级故障。

网友:
简单明了 方法正确就能事办功倍

网友:
用电筒照一下屏幕,就可以锁定故障,不用查整个插座点的阻值

网友:
学习一下收藏了备用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学习学习!!!!!!!!!!!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