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60开机电流到0.4掉电,求帮助!

楼主(2021-10-13):
    板号LA-D821P,开机电流到0.4左右,马上掉电,BIOS有两次波,CPU供电出来了,不差电压,BIOS刷了几个还是不行,原机的内存是短路的,但是没有供电问题,都不知道怎么短路的了,求思路,这个供电检测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
南桥 测下南桥温度

网友:
这个 板子  上次 见过 坏UDE

网友A:
先把供电修出来吧

网友:
这板子 你的BIOS  有吗

网友:
不好修啊。。

网友:
没有短路哦,BIOS刷了几个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供电修出来吧

修什么供电?

网友:
掉电看看3S,5S,说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感觉你还是刷到的bios不对

网友:
内存一般不会莫名其妙的短路,检查一下内存供电,就算供电是有的,也要检查一下内存供电的PG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