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AIO520重装系统后开机报错,一直重启

楼主(2021-10-13):
请问各位老师是否遇到  联想一体机AIO520重装系统后开机报错,一直重启   报错0XC0000001  呢?
已尝试更换硬盘和内存条,问题依旧。
WIN10系统更换GPT和MBR格式问题依旧。win7也无法启动。
使用硬装版也无法启动。裸板开机也是一样的,
启动到微软LOGO直接重启。进PE正常

网友A:
进PE正常,说明硬件没什么问题。考虑是不是BIOS的设置问题,例如是不是默认为WIN8

网友B:
如果进pe也蓝屏的话那大概率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正常,说明硬件没什么问题。考虑是不是BIOS的设置问题,例如是不是默认为WIN8

bios 恢复出场设置也是一样的。机器出厂应该是win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进pe也蓝屏的话那大概率是CPU坏了

进PE正常

网友:
大概率是CPU坏了

网友:
AMD 的       遇见过 U坏的。 jinPE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可能CPU。,

网友:
你不是装win8,BIOS不能默认系统win8引导启动哦(关闭默认的WIN8引导)。如果进了PE,在操作时会出现蓝屏,大概率是CPU坏。

网友:
硬盘会有问题吗

网友:
磁盘引导扇区错误,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华硕笔记本遇到过 怎么装都提示无法启动 最后联系客户把硬盘格了 用安装版装的 分区也是在安装分的

网友:
cpu问题大点 、、、、、、、、

网友:
0XC0000001  大概率CPU问题

网友:
感觉BIOS问题,关闭安全选项 ,选兼容模式

网友:
装的不是原版系统的话,有时候驱动问题会导致这个现象

网友(2021-12-24):
 1、0×0000007E    找不到指定的模
  系统进程产生错误, 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无法捕获,其产生原因很多, 包括:硬件兼容性、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系统服务、 或者是某些软件。解决方案:请使用"事件查看器"来获取更多的信息,从中发现错误根源。
  2、0×000000EA
  这个蓝屏代码和硬件无关,是驱动和软件有冲突造成的如果您的机器蓝屏了,而且每次都是这个代码请想一想最近是不是更新了什么软件或者什么驱动了,把它卸载再看一下。一般情况下就能够解决,如果实在想不起来,又非常频繁的话,那么没办法,重新做系统吧。
  3、0x0000009F
  错误表示计算机的电源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通常发生在关机、重启、待机、休眠等与计算机电源有关的操作时,一般是因为电源有问题或ACPI高级电源选项配置不正确引起的。 如果遇到0x0000009F错误,建议检查一下计算机的ACPI高级电源选项配置是否正确。
  4、0x00000073
  一般情况下,蓝屏都出现于更新了硬件驱动或新加硬件并安装其驱动后,这时Windows 2000/XP提供的“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就是解决蓝屏的快捷方式。重启系统,在出现启动菜单时按下F8键就会出现高级启动选项菜单,接着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5、0x0000001A     错误表示内存管理遇到了问题
  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的故障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1A错误,建议检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安装过新的硬件设备或驱动程序。如果有的话,请将最近安装过的硬件设备或驱动程序逐一卸载,看看问题能否解决。另外,如果是在安装Windows时遇到0x0000001A错误,请检查一下计算机的内存容量及规格是否符合Windows的要求。估计你内存条坏了,换个试试
  6、0x000000FE  指定的延伸属性名称无效
  建议你重装系统 没有很好的办法 重新拔插下内存和显卡,还有就是回忆下是不是你装了什么软件后才是这样的,或是设置了什么东西才这样,具体的问题你自己解决吧 也许是你用的什么软件有什么漏洞吧 重安系统 xp系统 一般是主版和内存不协和才会引起的 换下内存试试 应该是内存问题
  7、0×000000D1
  通常是由有问题的驱动程序引起的,检查最新安装或升级的驱动程序。
  8、0×000000116
  应该是显卡驱动不兼容,建议你更换厂商原带驱动
  9、0×0000008E
  当程序引用不正确的内存地址时,可能会导致出现蓝屏代码0×0000008E
  出现蓝屏代码0×0000008E的解决办法更改、升级显卡、声卡、<a href="http://driver.zol.com.cn/net_card_drivers/page_1.html" addhitevent('bookcontent2prodetail',="" '',="" 'http:="" driver.zol.com.cn="" net_card_drivers="" page_1.html');"="" target="_blank" style="color: rgb(51, 51, 51);">网卡驱动程序。请安装系统补丁。检查内存是否插紧,质量是否有问题或不兼容。升级驱动程序或升级BIOS。杀毒。
   10、0×00000050
  内存条出问题的几率在75%以上,灰尘导致内存短路的情况在25%以上
  建议:打开机箱。把内存条重新拔插一下。两根内存条的话。就先只插一根 另外机箱既然已经打开了。就用吹风机把灰尘清理一下。记得到门口去处理哦。 不然家里就烟雾弥漫了。 如果依然蓝屏。就找个正常的内存条换上试试。多半就好了。也就是说你的内存条坏了。
  11、0×0000000A
  主要是由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有缺陷或不兼容的硬件与软件造成的
  有没有添加新的硬件,有的话应该检查一下新硬件是否插牢,这个问题常常为很多人所忽视,往往会引发莫名其妙的故障。如果确认没有问题,将其拔下换个插槽试试,并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同时在对照微软网站的硬件兼容列表,检查一下硬件是否与操作系统兼容。
  12、0×40000080    一般都是由 系统软件、内存、硬盘引起的
  建议您检查一下您的内存,清理一下内存与机箱的积灰
  13、0×000000124
  一般情况是系统认为硬件出错而很多时候是由内存问题导致的蓝屏:如果加装过内存,请拆下来只用原先的内存试试。如果没有加装,也请拆下来,用橡皮擦下金手指并换下插槽来试试
  14、0×000000FC    通常是由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系统服务造成的.
  你可以先试试重启系统, 在出现启动菜单时按下F8键就会出现高级启动选项菜单, 接着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如果不行的话就在F8的时候选择进入安全模式,把最近安装过的软件卸载,如果有升级过驱动的话也把驱动卸载,进入系统后再重新安装驱动
15、0×000000BE    硬件设备的驱动程序试图向只读内存错误地写入数据。
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存在BUG或安装不正确引起的
  议检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安装或者升级过任何硬件设备驱动程序、BIOS及 Firmware。如果有的话,请将最近更新过的驱动程序、BIOS及Firmware逐一还原。

网友:
来自: 广西北海 来自 广西北海
1、0×0000007E 找不到指定的模
系统进程产生错误, 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无法捕获,其产生原因很多, 包括:硬件兼容性、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系统服务、 或者是某些软件。解决方案:请使用"事件查看器"来获取更多的信息,从中发现错误根源。
2、0×000000EA
这个蓝屏代码和硬件无关,是驱动和软件有冲突造成的如果您的机器蓝屏了,而且每次都是这个代码请想一想最近是不是更新了什么软件或者什么驱动了,把它卸载再看一下。一般情况下就能够解决,如果实在想不起来,又非常频繁的话,那么没办法,重新做系统吧。
3、0x0000009F
错误表示计算机的电源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通常发生在关机、重启、待机、休眠等与计算机电源有关的操作时,一般是因为电源有问题或ACPI高级电源选项配置不正确引起的。 如果遇到0x0000009F错误,建议检查一下计算机的ACPI高级电源选项配置是否正确。
4、0x00000073
一般情况下,蓝屏都出现于更新了硬件驱动或新加硬件并安装其驱动后,这时Windows 2000/XP提供的“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就是解决蓝屏的快捷方式。重启系统,在出现启动菜单时按下F8键就会出现高级启动选项菜单,接着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5、0x0000001A 错误表示内存管理遇到了问题
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的故障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1A错误,建议检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安装过新的硬件设备或驱动程序。如果有的话,请将最近安装过的硬件设备或驱动程序逐一卸载,看看问题能否解决。另外,如果是在安装Windows时遇到0x0000001A错误,请检查一下计算机的内存容量及规格是否符合Windows的要求。估计你内存条坏了,换个试试
6、0x000000FE 指定的延伸属性名称无效
建议你重装系统 没有很好的办法 重新拔插下内存和显卡,还有就是回忆下是不是你装了什么软件后才是这样的,或是设置了什么东西才这样,具体的问题你自己解决吧 也许是你用的什么软件有什么漏洞吧 重安系统 xp系统 一般是主版和内存不协和才会引起的 换下内存试试 应该是内存问题
7、0×000000D1
通常是由有问题的驱动程序引起的,检查最新安装或升级的驱动程序。
8、0×000000116
应该是显卡驱动不兼容,建议你更换厂商原带驱动
9、0×0000008E
当程序引用不正确的内存地址时,可能会导致出现蓝屏代码0×0000008E
出现蓝屏代码0×0000008E的解决办法更改、升级显卡、声卡、<a href="http://driver.zol.com.cn/net_card_drivers/page_1.html" addhitevent('bookcontent2prodetail',="" '',="" 'http:="" driver.zol.com.cn="" net_card_drivers="" page_1.html');"="" target="_blank" style="color: rgb(51, 51, 51);">网卡驱动程序。请安装系统补丁。检查内存是否插紧,质量是否有问题或不兼容。升级驱动程序或升级BIOS。杀毒。
10、0×00000050
内存条出问题的几率在75%以上,灰尘导致内存短路的情况在25%以上
建议:打开机箱。把内存条重新拔插一下。两根内存条的话。就先只插一根 另外机箱既然已经打开了。就用吹风机把灰尘清理一下。记得到门口去处理哦。 不然家里就烟雾弥漫了。 如果依然蓝屏。就找个正常的内存条换上试试。多半就好了。也就是说你的内存条坏了。
11、0×0000000A
主要是由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有缺陷或不兼容的硬件与软件造成的
有没有添加新的硬件,有的话应该检查一下新硬件是否插牢,这个问题常常为很多人所忽视,往往会引发莫名其妙的故障。如果确认没有问题,将其拔下换个插槽试试,并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同时在对照微软网站的硬件兼容列表,检查一下硬件是否与操作系统兼容。
12、0×40000080 一般都是由 系统软件、内存、硬盘引起的
建议您检查一下您的内存,清理一下内存与机箱的积灰
13、0×000000124
一般情况是系统认为硬件出错而很多时候是由内存问题导致的蓝屏:如果加装过内存,请拆下来只用原先的内存试试。如果没有加装,也请拆下来,用橡皮擦下金手指并换下插槽来试试
14、0×000000FC 通常是由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系统服务造成的.
你可以先试试重启系统, 在出现启动菜单时按下F8键就会出现高级启动选项菜单, 接着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如果不行的话就在F8的时候选择进入安全模式,把最近安装过的软件卸载,如果有升级过驱动的话也把驱动卸载,进入系统后再重新安装驱动
15、0×000000BE 硬件设备的驱动程序试图向只读内存错误地写入数据。
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存在BUG或安装不正确引起的
议检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安装或者升级过任何硬件设备驱动程序、BIOS及 Firmware。如果有的话,请将最近更新过的驱动程序、BIOS及Firmware逐一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