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提示温度高无法正常使用,看完关键的这几点,手机不再发热

楼主(2021-10-13):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iPhone提示温度高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因为运用时间过长导致的?iPhone提示温度高手机是无法正常使用的。那么,为了防患于未然,了解手机温度高的原因还是很有必要的。今天就来讲解下iPhone提示温度高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iPhone提示温度高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1.外界环境的影响

  苹果手机一般在0至35oC之间的环境中可以正常使用,但如果iPhone手机内部温度超出正常温度范围,就有可能出现无法继续充电;屏幕亮度变暗或直接黑屏;闪光灯暂时停用;手机信号变弱等现象的发生。

  2.程序运行得太多

  后台有多个程序同时运行的话会导致处理器超载,这样的话手机温度也很容易过高。特别是导航、游戏、视频运行,可以尝试关闭一些应用程序并重启iPhone试试。

  3.手机系统

  由于测试版系统的不完善,造成手机功耗过高,发热大。建议恢复到最新的正式版本系统尝试解决。

  4.电池或者充电器

  首先要检查一下是否原装充电器,如果充电器的充电流过大也会导致此问题。其次充电时间过长,虽然iPhone手机自己有过充保护,但也要注意手机电量充满即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手机内置不可拆卸的电池,不要边玩游戏边充电,电池散不出热量,这样很容易导致手机温度高,对手机的性能也有很大的影响。

  5.硬件方面

  为什么iPhone会提示温度过高?是因为在iOS设备电路设计中有温度检测系统,并有完整的温度过高保护机制。温度过高时,为了避免造成机体永久性损伤,会提示暂时无法使用。iPhone在多个电路中嵌入了NTC热敏电阻,NTC热敏电阻阻值随温度的升高而变小,当温度过高时iPhone进入保护状态,停止所有程序运行,直到温度降至正常温度后解除保护状态。

  由于进液、外力等人为因素造成NTC热敏电阻损坏或芯片损坏短路造成温度检系统损坏。引起iPhone手机温度高的地方有好几个,比如:摄像头的热敏电阻损坏,功放电源的热敏电阻损坏,CPU的热敏电阻损坏等。

  其次CPU的温度检测和主电源相连的,所以主电源损坏或没装好也会导致手机提示温度高。

  还有就是WIFI芯片损坏也会导致手机温度高的现象。需要重新更换WiFi芯片,因为iPhone 6S以后WiFi芯片是跟硬盘绑定的,需要把硬盘拆下解绑WIFI芯片。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iPhone提示温度高的解决方法,你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网友:
iPhone提示温度高的解决方法实用

网友:
挺全面的哈哈

网友:
xr更新15.2系统就变卡 提示温度过高  然后一天之后关机就不开机了 怎么搞都没反应  之前更新14.2的时候也是  一用面容就黑屏重启  是不是面容坏了短路不开机呢

网友:
指明问题以后操作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