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三星代工的彩机hp150联想1831 7120不出彩色维修

楼主(2021-10-13):
三星工艺构造彩色打印复印机 无彩色或者彩色出不全 维修

网友A:
看不懂 转印带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转印带问题?

这是四次成像的彩机 转印带的刮板在铺图像时候没有分离造成铺好的图像被刮掉 最后一个图像不经过刮板就直接印在纸上了最后一个铺的套色是黑色 之前的红黄蓝套色都是先铺的  转印带清洁刮板没有分离是因为代用粉导致刮板下面废粉结块然后刮板自身活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转印带问题?

不用换件 仔细清理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四次成像的彩机 转印带的刮板在铺图像时候没有分离造成铺好的图像被刮掉 最后一个图像不经过刮板就直 ...

谢谢楼主的解释

网友:
打印机清洁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尤其是使用了劣质的代用粉!

网友C:
Laser 150, 178和179系列彩激只能打印黑白,无法打印彩色

• 故障现象:
– 打印机自检正常,黑白打印正常,彩色打印只有黑白图像。
• 故障原因:
– 转印皮带的清洁刮片驱动离合器被卡住,导致转印皮带的清洁刮片始终
和转印皮带贴合在一起。彩色打印过程是先3个彩色成像,最后黑色成像,
因为清洁刮片始终和转印皮带贴合,导致前面成像的彩色都被直接擦除,
只有最后黑色图像被转印。
• 解决方法:
– 拆开打印机右盖(先拆后盖,再拆右盖),打印彩色图像(需要将后盖
传感器塞住),观察右图所示清洁刮片凸轮的黑轴是否转动,如果不转
动,说明电磁螺旋管离合器的衔铁被卡死,用一个小螺丝刀从图示方孔
内深入,将卡住的衔铁释放。重新打印彩色图像,如果黑轴转动,说明
问题解决,打印彩色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Laser 150, 178和179系列彩激只能打印黑白,无法打印彩色

• 故障现象:
– 打印机自检正常,黑白打印正常,彩色打印只有黑白图像。
• 故障原因:
– 转印皮带的清洁刮片驱动离合器被卡住,导致转印皮带的清洁刮片始终
和转印皮带贴合在一起。彩色打印过程是先3个彩色成像,最后黑色成像,
因为清洁刮片始终和转印皮带贴合,导致前面成像的彩色都被直接擦除,
只有最后黑色图像被转印。
• 解决方法:
– 拆开打印机右盖(先拆后盖,再拆右盖),打印彩色图像(需要将后盖
传感器塞住),观察右图所示清洁刮片凸轮的黑轴是否转动,如果不转
动,说明电磁螺旋管离合器的衔铁被卡死,用一个小螺丝刀从图示方孔
内深入,将卡住的衔铁释放。重新打印彩色图像,如果黑轴转动,说明
问题解决,打印彩色正常。

代用粉导致的 刮板堵死了

网友(2021-12-12):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2022-07-14):
太感谢了。正好遇到这个问题,之前是套代用粉,换了一套原装粉还是不行,估计就是转印那里堵死了。要好好清一下了。

网友D(2022-08-20):
纠正你下,不是三星代工,惠普收购了三星打印机,应该是采用了三星技术的惠普打印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纠正你下,不是三星代工,惠普收购了三星打印机,应该是采用了三星技术的惠普打印机。

就你知道惠普收购了三星的打印机产业 俺们都不知道? 老衲可是正规惠普培训过的 那些老师都是以前在三星的 老衲能不懂?这代工俩字就是懒得解释的意思 知道是三星工艺就行了

网友:
老衲你好,我现在身份就是HP售后工程师,我天天在接受惠普培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你知道惠普收购了三星的打印机产业 俺们都不知道? 老衲可是正规惠普培训过的 那些老师都是以前在三星 ...

老衲你好,我现在身份就是HP售后工程师,我天天在接受惠普培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衲你好,我现在身份就是HP售后工程师,我天天在接受惠普培训。

好的  以后还请大佬您多多指点

网友(2022-09-25):
学习了,受教了,以后可以赚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