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Z97 GAMING 3 MS-7918 VER:1.0 维修一例!

楼主(2021-10-13):
版号:V星 Z97 GAMING 3 MS-7918 VER:1.0
故障:重启掉电多故障。
不知道为什么V星贴都封掉了  只能打V星了。这贴不知会不会封。
群里的朋友寄过来修的,说跑马掉电
打台风 有空 写下整个维修思路:
整图:

上维修台发现 未跑马,开机跑00很快掉电。
经检测 内存供电部分有问题  5VDIMM 偏低至4V,
内存电压有时候出 有时候不出,出的时候也是1V 或0.9V 不正常。

S0芯片U6-UP7501 控制5VDIMM 电压  更换S0 U6-UP7501后,5VDIMM 正常了。
这时测 内存电压3.8V  吓我一跳。
内存电压由PWM芯片U9-UP1504 控制,并受到U5-NCT3933 超频芯片调控。

直接拆掉U5-NCT3933 超频芯片  内存电压稳点在1.5V正常值了。
但是跑马掉电了,难道群友说的跑马掉电现在才刚刚开始进入主题?
仔细看 BIOS 有焊过痕迹,不管了  官方下个BIOS刷上去 一样。
测了好多信号 搞了好久  没头绪了,换个CPU   跑马亮机了!
后面 群友也刚发现他的两个4代U 包括E3 都烧掉了。。。
我想我这个G1820也是这个板烧的  想想 内存3.8V  烧U 也正常

看这个图应该就这么烧的。
群友说跑马掉电  没想过烧U  直接上好U  大意了!
修好试了几次 都正常
放置第二天:不触发了
测绿线断线。。。

绿线飞线  故障解决!
终于完结了。

网友A:
胡哥习哥强哥酒哥,个个威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胡哥习哥强哥酒哥,个个威武

  烧了 4个U   客人1个  群友2个  我1个  还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了 4个U   客人1个  群友2个  我1个  还威武

这波亏大了,不过还没有经历过内存电压偏大导致烧CPU的,以后我也得注意了。

网友:
直接上好U  烧U

网友:
这个 维修可以的。这么麻烦都 搞好了

网友:
烧了你i7了吗

网友C:
我卖一个坏的给你当治具,刚好能转出CPU供电

网友D:
不对 为什么放一晚 绿线就短了 估计有腐蚀把

网友:
以前三代i3两百多的时候,烧过两个,当时太大意了,维修需要特别谨慎!

网友:
亏得大了哦,不过还没有经历过内存电压偏大导致烧CPU的,以后得注意

网友E:
抵制卫星拒绝维修卫星主板

网友:
上U 之前 应该要测试下  不然烧坏了 心痛

网友:
看来以后上贵的U要小心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抵制卫星拒绝维修卫星主板

V星发过不正当言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对 为什么放一晚 绿线就短了 估计有腐蚀把

不知道

网友F:
可以分享图纸点位吗

网友:
血亏板子 现在4代U还是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卖一个坏的给你当治具,刚好能转出CPU供电

  不够运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分享图纸点位吗

论坛有  不重复发

网友:
所以修板,还是要让客户带U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