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卡的问题

楼主(2021-10-13):
一个488卡,在x58平台上完全没问题,在其它b85 h110 z170平台上都是卡b2 ,集显进系统一半就黑屏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刷了不下10个了,现在用的是vga下的488,图片样子都一样的,公版488     x58平台各个参数都正常,挖矿也正常    不知道咋个弄了

网友:
建议在x58平台继续使用

网友A:
在卡b2的平台上测显存

网友:
BIOS和显存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卡b2的平台上测显存

测显存,会卡住不动

网友:
BIOS 刷了很多个了,都是一样,进系统黑屏, 扫显存会卡住不动,不是死机的那种

网友:
这是客户维修的卡,交不到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显存,会卡住不动

刷个2048的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2048的BIOS试试

怎么下2048的?

网友:
这个都是买的,根据卡的品牌和具体型号来进行匹配

网友(2022-04-07):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