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IPISB-SM U供电小芯片型号 AJN

楼主(2021-10-13):
求HP IPISB-SM U供电小芯片型号 AJN 的具体型号. 谢谢
芯片

网友:
如果不是普通8脚的,可以找卖芯片的,直接拍照给它们,那些畜生知道,直接买就行,或者加个保险电阻连过去。

网友:
二楼是什么操作、?

网友:
我記得應該是NCP5901.
苏州电脑维修
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可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