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白求助开机有规律掉电,排除内存和bios

楼主(2021-10-13):
待机有0.044到0.066,开机瞬间上电到0.8马上掉电。马上按开机不触发,等待一两秒才可以触发,默认上电自动开机的情况下就是有规律的上电掉电。待机电源键有1.9v,主板3.3和5v正常,上电各电感有动作电压。bios的6脚也有动作电压。刷过几个bios虽然不是一模一样的版号但是应该不至于一点变化都没有。不知道这样测对不对,大佬们帮忙分析下应该着重检查哪里?

网友A:
瞬间上电到0.8掉电,有芯片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瞬间上电到0.8掉电,有芯片短路了吧

观察了整个外观没看到有损坏的芯片,换了几个电源管理芯片跟mos管也无济于事,烧鸡也不知道从和下手。

网友:
上电一瞬间CPU发烫

网友:
CPU挂了吗?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U啊?二合一U?量一下CPU供电 或者CPU上门的滤波电容的阻抗 如果是短路那就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U啊?二合一U?量一下CPU供电 或者CPU上门的滤波电容的阻抗 如果是短路那就没救了

N2840,sr1yj

网友:
今天下午我也遇到一个,上电上到1.6感觉快亮了,但是掉电了,刷了bios换了内存都不行,最后怀疑是显卡,显卡供电电感拆了,就不掉掉了,但是cpu没有集显,不会亮,客户不愿意换显卡,又是白忙1个小时

网友:
CPU虚焊了叭

网友C:
可能S电出问题了,我遇到过,不是3S,就是5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S电出问题了,我遇到过,不是3S,就是5S。

这个板没有桥跟ec都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D:
触发掉电,怀疑短路保护,另外开机建电压我记得这种一般是3.3V。你这个电压不对吧。顺着线路查元器件看看。这种集成南桥的U,实在不行直接换CPU试试。

网友:
CPU到GPU到屏幕这一端 用示波器测一下读取屏参时的波形次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触发掉电,怀疑短路保护,另外开机建电压我记得这种一般是3.3V。你这个电压不对吧。顺着线路查元器件看看。 ...

上电只有cpu核心发烫,其他地方都不烫,我也严重怀疑cpu了,可惜没bga焊台不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电只有cpu核心发烫,其他地方都不烫,我也严重怀疑cpu了,可惜没bga焊台不敢动。

这个是最基本的哦。很多机都坏南桥坏CPU,你这个直接换U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