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设置最高只能设置到2020年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0-13):
一片七彩虹Z87K主板,开机能显示,能进BIOS,但发现年份只能设置在2011年至2020年,调到2020年再往上就回到2011年。还有就是从BIOS中退出必定黑屏,需要强行断电后才能显示,刷过BIOS没用,是ME问题吗?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没有思路了!

网友A:
BIOS问题吧,,和当时的2000年是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吧,,和当时的2000年是一个道理,,,

在官网下了,刷过,也是一样的。BIOS中不能调,但在系统下可以改成2021年,再去BIOS中看到年份这一栏已经不显了,不能调了,可能这个板就是这样的吧。可以正常关机。但是不管是DOS下按键盘复位,还是系统下点重启,还是BIOS设置后退出重启,只要是重启,就会黑屏死机状态。要断一下电或长按关机后,再开机就正常点亮进桌面。

网友:
重启黑屏,更换I/O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