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PLUS 重起

楼主(2021-10-13):
开机能进入系统,起跳电流80MA,二三分钟后不定时重起,重起时最大锋值电流1.8A是否正常,伴随着CPU烫手。进系统后电流维修在五百MA。如何分析下手?
cpu

网友:
电源上方两个大电感量一下,这两个电感喜欢短路

网友:
不好说,没试过这样的

网友:
烫手就是有短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