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3V不跑码,内存电脑0.45V,复位电压偏低

楼主(2021-10-13):
技嘉GA-B85M-D3V不跑码,内存电脑0.45V,复位电压偏低,和技嘉GA-B85M-D2V主板通用,我也是参考坛友的贴秒杀的
坛友链接发给你们参考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7799-1-1.html

网友:
USB3.0接口 上面的U5芯片,直接拆掉就行了

网友A:
“”内存电脑0.45V,复位电压偏低 “”      这个0.45V是内存主供电电压?还是内存总线供电电压?还是内存复位电压?

网友:
这个省事。

网友:
SB3.0接口 上面的U5芯片,直接拆掉就行了

网友:
不要灌水哦

网友B:
NCT3933U 是I2C 3组 DAC芯片拆掉不装吗?还是换一个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电脑0.45V,复位电压偏低 “”      这个0.45V是内存主供电电压?还是内存总线供电电压?还是内存 ...

内存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NCT3933U 是I2C 3组 DAC芯片拆掉不装吗?还是换一个颗

直接拆掉不用装

网友:
又可以捡钱了

网友:
拆了不装,条件能满足吗

网友:
PCH 1.05 PCH 1.5能产生吗。

网友:
超频芯片  直接拆了 方便快捷

网友:
这个芯片貌似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