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谁知道图中6脚管的型号,麻烦告知一下

楼主(2021-10-13):
谁知道图中6脚管的型号,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刚好有张料板

网友:
双复合三极管或二极管阵列

网友:
看这个管子在电源插口附近 估计就一个普通的复合N管

网友:
上面应该有丝印字,去淘宝搜不就知道了。

网友:
烧糊了,看不到了

网友:
图纸一票难求啊

网友:
把管子拆掉用万用表测试下对地阻值在看下走的线路到哪来 大概不就知道了。要是跑线路到保护隔离电路应该是MOS管了

网友:
如果三脚连的是第一隔离管的G极,那有可能是MMDT2907A

网友:
分析一下周围电路,看这个管干嘛用的,一般是两个小复合管。

网友:
这谁能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