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输出电压过高怎么维修?

楼主(2021-10-13):
7500+339的电源。启动的瞬间,5vsb的电压能达到8伏左右。烧坏了我一新块主板。客户的老电脑拿过来升级配置的,装上新主板就用这个旧电源,就把我的新主板给烧坏了。这个电源通电的时候有明显的滋滋的声音。通电10分钟左右吧,电压就能稍微的稳定点5vSB的电压能到5.5伏左右。现在想把它修理一下,没有经验,不知道这种的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查。请各位大佬伸手援助。

网友:
这是啥电源呀,输出这么高还没保护呢

网友A:
重点查一下431分压电阻,反馈电路没起作用。还要查一下光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一下431分压电阻,反馈电路没起作用。还要查一下光耦

谢谢,431坏了,换了一个,电压还是高,在论坛看说50v电容的问题,在高压开关管附近的电容确实不好了,换了一个电压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431坏了,换了一个,电压还是高,在论坛看说50v电容的问题,在高压开关管附近的电容确实不好了,换 ...

应该是换启动电容了

网友B:
这个电容是不是你们说的启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是不是你们说的启动电容?

能不能把真人拍出来?背面谁知道啊?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是不是你们说的启动电容?

网友:
维修台好乱。

网友:
桌子跟我一样乱

网友:
电源这么便宜谁修

网友:
维修台乱的一般都是大神

网友:
紫5输出7.7?

网友:
这个电源的做工太差了,不值得。烧坏一个主板教训不深刻吗

网友:
这个5VSB稳压没有431,也没有光耦,应该是三极管组成的负反馈稳压

网友:
以后别用旧电源带新主板,看着这个电源就不行,直接丢了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431坏了,换了一个,电压还是高,在论坛看说50v电容的问题,在高压开关管附近的电容确实不好了,换 ...

我也碰到过, 升到8.8V,DCV档测能看到波动。就是这个电解ESR大了。
但我的主板很差吧,没烧主板。

容量对

ESR大很多

网友(2021-11-25):
说我的乱,这家伙的比我的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