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E430c开机后关机,不能再开机

楼主(2021-10-13):
求助:E430c,某个时间段里,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后,不能亮机,电流0.34。放置些许时间(时间不定,无规律),开机又正常。拆机,检测主板无CPU供电,电源IC却EN(vr_on)信号。EN信号来自EC8192。没有图纸,不好检测其它信号,这种有规律的可以开机,关机后短时怎么也亮机的现象,是EC程序的问题吗。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主板不开机的时候没有cpu开启的EN信号 根据INTEL上电时序前推。  估计前面有条件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