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8青春不开机一例

楼主(2021-10-13):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
1、 起热,在起热位置找到故障电容,抠之。
2、 开机仍无反应,充电无反应。上电源,发现电流升到150mA左右下来,再按无反应。典型的小米不认电池的电流。

3、 检查电池电压正常,检查电池座子正常,拆了电源重装,开机仍无反应,但装电池充电会显示一个空电池标示,然后循环重启。
4、 更换电池,故障修复。
5、入门级故障。

网友:
日常修理的时候多收集点旧电池的排线,双电源一上故障找到

网友:
先换一块电池试试不香吗

网友:
谢谢,我的也是重启,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360行,行行出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