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师傅知道这个驱动板的电路图

楼主(2021-10-13):
有哪位师傅知道这个驱动板的电路图吗?或者在哪里能能下载到比较全的这方面的图纸。我现在是把这个排线、高压条都换过了,但还是白屏,主机是好的,换过其他屏都能正常显示。现在不知道怎么测量这个驱动板,主控芯片(第二张图)没有搜到相关的资料所以就无从查起了,白屏是不是跟这个主控芯片有关系,我量了排线的两根针线的电源(2、3脚)有3.3v,其他针脚有0.5、0.8、1.5、1.35大致这些电压,这种排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单6pin还是单8pin的,只知道测量了有4组数据线阻值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经验,就是想找出问题然后怎么解决故障。

网友:
这个是IBM的好老的笔记本    你换屏可以用说明屏坏了  这个要修白屏的这个逻辑板。

网友:
我就是问这个问题有没有知道驱动板这个芯片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