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IS芯片刷不了!芯片型号25lb64cs8g

楼主(2021-10-13):
刷BOIS时出现提示芯片与ID不符,不知道是blos损坏还是编程器的问题,求大佬指点!

网友A:
让它自动检测识别。

网友B:
焊到那种焊盘上试  也不行一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它自动检测识别。

是自动检测识别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到那种焊盘上试  也不行一芯片坏

哪种焊盘啊

网友:
没装好也要报错 实在不行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识别到芯片了,换一个芯片

网友:
说明你的维修思路对了,换芯片故障解决。

网友:
1、引脚一定要刮干净,2、换芯片.

网友:
OXC00000,,ID确定异常,应该芯片坏了

网友:
低压1.8V供电的,用809H刷就可

网友:
接触不良,芯片坏

网友:
芯片脚接触不好。

网友:
编程器的问题

网友:
重新选个型号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BIOS芯片坏了,买了一个1.8v的直接刷,成功亮机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   有可能没装好   有可能是座子
我就遇到过座子问题出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