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显卡a通道屏蔽

楼主(2021-10-13):
有一个rx580迪兰 3风扇的显卡   拆显存出胶时不小心  弄断了信号线       有没有哪位大神懂的改bios 屏蔽a通道的方法  谢谢

网友:
不能补点??

网友:
8条信号线   1个掉点   难搞

网友A:
a卡没有屏蔽的吧

网友:
补不了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卡没有屏蔽的吧

就是不知道  所以  在找资料

网友:
能补  就是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