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DP从触发0.5反复掉电重启再到0.9不亮

楼主(2021-10-13):
机子一开始反复触发0.5左右掉电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下BIOS居然就不掉电了,换了块固态硬盘装系统的过程中居然又掉电了,这种不稳定现象最难修,只能加焊一下桥和显卡看看,加焊了桥和显卡没反应还是掉电,就先想起多年前修AMD机器的经验又加焊了下CPU座子居然真不掉电了但是电流只能跑到0.9不动了,就知道独显小吹一下居然挂了,只能把独显的供电断了改集显将就用吧!附上原机BIOS

207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个BIOS太小了点吧?

网友:
每次发帖直接上传BIOS都失败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能上传网盘链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