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指南针失灵故障求助!

楼主(2021-10-13):
6SP指南针失灵,重力感应也失灵,指南针重力感应压力感应都拆下来测量底脚阻值都正常,也换过件了,故障依旧,是哪里的问题?没思路,大神帮帮忙

网友:
最新结果,刷机好了

网友:
头痛医头呀,

网友A:
对地组织正常么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组织正常么都

正常,刷了下机就好了,修个指南针也要刷机,想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