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v5-572g,不识别独

楼主(2021-10-13):
acer v5-572g,不识别独显,拆机发现r24腐蚀,清洗,测量发现一端0v,查图纸发现这段应该是15v左右,从r38拉过来一个15v,装机测试还是不识别,拆机把r24查下来测量,阻值异常,更换同阻值电阻,装机独显识别,维修结束!

网友:
这独显就是个鸡肋。 二万多分 没有啥子用。游戏也搞不动

网友:
我用戴尔n4050打英雄联盟显卡hd6750,然后就平凡死机,过了一段时间打开就只剩下hd3000了,u   i5   2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