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怪的B75M-A 无意之中多修好一张板

楼主(2021-10-13):
同行拿了6张主板有H61 B75 等等还有两台华硕笔记本,笔记本都修复ok这里不再提。说说华硕B75M-A 同行标注为不稳定。二话不说通电测试,开机不掉电测PCIE A13 A14 无南桥发出时钟,A11当然也无复位电压,ME 1.05V待机ok,此电压由PU18 6pin输出。不触发前就会有,32.768M工作正常示波器检测,触发通电风扇正常,测试内存供电1.5V 正常,VTT 0.75V正常,PCH1.05V 显卡插槽末端正常,PQ20发出。VCCIO 1.07V正常 CPU VCOR 1.18正常 PLL1.8V 只有 1.2V不正常。用可调电源直接送出一个1.8V给 PLL 时钟Ok 复位ok。看来就是PLL 1.8V PQ22供电不正常导致。测试PU11 5脚电压不对,跑线路测量电阻PR105 在线测试5.3K PR154 5.4K 查点位图发现 第一个电阻是11.5K 第二电阻10K ,本想直接换电阻无奈找不到一样大的此电压供给桥和CPU不能乱改电阻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老实测试直接换358奶奶的居然1.8V正常了,不过高兴太早,开机显示一会儿点亮屏后就花屏死机一测试1.8V又变成1.2V了 去掉358断开电阻测试11.5K 10K均正常,而358 一般不容易坏考虑加热后就出现正常通电一会儿电压输出不稳定因素考虑周边小电容故障,后直接在客户一张七彩虹FM2 主板上拆电容因为那张主板3V SB 对地短路 用电流表烧也没烧出所以然,然后把电容装完后通电悲催的事情来了。无PCH1.05V 无VCCIO 无 VCOR CPU核心电压1.8V TMD现在点再久都一直不掉稳定。考新毛病还修出来了继续查电路发现需先把PCH1.05V电压搞出来 跑线路发现PU10 358 3pin 低电平查PQ23 PQ24 问题出在PQ24 1pin 应该为3.3V 这样 PQ23 脚才会是高电平 1.05V具体细节 上拉电阻看点位图这里不在深说。我的乖乖最终是我换上去的贴片电容短路的也怪换上去没测量后把该电容取掉从新装一个 PCH1.05v VCCIO VCOR均正常,但又回到老问题了1.8V还是不稳定后干脆取掉PC131 PC130故障解决附上亮机图。意外之喜是哪个短路的电容居然是客户七彩虹主板上网卡附近的再回去测试七彩虹主板SB3.3阻值正常了,我考居然随便取个电容刚刚取到要找的那个短路的是运气,差点都直接不修七彩虹那个主板了,误判南桥短路了。过程就是这么个过程喜欢的加个分。我很少发帖见效了各位。

网友:
这也算是意外收获了,不过概率是真低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有一块V星250主板能帮忙修下吗?

网友:
谢谢分享,楼i著好厉害呀

网友:
建议分一下段落,看的脑壳疼

网友:
取了电容会稳定不

网友:
楼主分析到位,思路清析

网友:
技术牛B  建议一张图一段问题 不然比看小说还研究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有一块V星250主板能帮忙修下吗?

什么问题,你在哪里远不远

网友:
已经交付客户使用目前没毛病

网友:
精神可嘉,我的话,是懒得动这些了··😂

网友:
大哥,加一下标点

网友:
楼主运气真是太好了!

网友:
给注双色球的号码,求你了!

网友:
这是一箭双雕,心情好!发发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网友:
老师傅了

网友:
恭喜楼主,也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你在哪里远不远

CPU供电不出,河南安阳

网友:
每次修都是先查每个电压,时钟复位、阻值,我修东西换小零件一般都是新的,买了电阻本,电容本。

网友:
看到如此多的文字,瞬间就没了阅读心情

网友:
这字,密密麻麻的,看着就很累

网友:
楼主可以去买下彩票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好运气!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流程正确,解决问题,学习了

网友:
H61?这主板才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上的厉害了 有技术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下次记得吧整理好,让人好阅读

网友: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再就是文章不错但看着头疼,分分段啊

网友:
楼主亏大发了,你是把500万运气浪费在主板上了

网友:
听我的,把电容装回去,再去买张彩票

网友:
楼主技术还不错啊

网友:
受益匪浅。。。最好能分一下段。。。

网友:
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一口气看完要憋坏

网友:
可以的楼主,这字码的眼都看花了。。。。不过技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