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A1425电池无法开机充电器可以开机

楼主(2021-10-13):
今天有顾客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送修,电池无法开机,接电源适配器进系统发现电池没法抓到
拆开机器检查电池座子,没发现异常

这个电脑用的有年代了,就换了个电池结果故障依旧
就拆开主板检查

发现主板背面进水或者受潮腐蚀严重

刷下主板有几颗电阻掉了,

补上电阻测试ok,故障排除。

网友A:
好像记得的苹果有部分笔记本不安装后盖也会电池不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记得的苹果有部分笔记本不安装后盖也会电池不放电

螺丝开关      宏基华硕联想都有,苹果倒是没咋见

网友(点评):
有的螺丝索好了 电池还是不识别客户之前能正常使用 19V 一个电容短路 短路修好了 电池不行了 重新装还是不行

网友:
1425修好要给EC附近和散热铁扫下灰 要不然EC要挂会返修

网友:
macbook真的好难修呀

网友:
厉害 观察仔细

网友:
苹果比较好的是图纸和点位齐全

网友:
有图纸点位好办事

网友:
借楼问一下,小米本本不接电池,不插电的情况下公共点有0.8电压,什么鬼,主板上cmos电池都没有

网友:
就那EC进水的地方,刚好是充电的两组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