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这谁装的定影上辊 轴套没装到位 辊子斜着运行蹭恒温器把辊子快割断了

楼主(2021-10-14):
有一头是半圆的轴套应该装在下面结果装在侧面了 一群干活洋活的人……哎!没办法……无法沟通 屡教不改

网友:
那是热保险吧。

网友:
恒温器就是温度记忆金属弹片 超过温度就跳了 有些是自恢复的比如饮水机 定影设计的是阻断型不会自动恢复

网友A:
看样子是施乐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施乐的机器

兄弟打印机 耗材是联想2451 兄弟2350那种的机器

网友B:
上保险的螺丝装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保险的螺丝装错啦

不是 是轴套上偏了辊子歪了 你说的螺丝太长也会这样

网友:
辞退了这种人

网友:
俺也赞同 可是俺是打工仔

网友:
这也是个高手

网友:
分離爪沒裝好,維修人員,該打屁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