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9手机开机进不了系统怎么办?常见通病动动它就搞定

楼主(2021-10-14):
小米9手机开机进不了系统怎么办?常见通病动动它就搞定

  在我们日常使用手机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手机开机卡LOGO或开机界面进不了系统的情况,导致手机无法开机正常使用,无论安卓机还是iPhone,都无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安卓手机开机进不了系统怎么办呢?下面以小米9手机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小米手机开机进不了系统的处理方法。

小米9手机开机进不了系统的处理方法:

1、重启手机

  手机刚刚更新系统,或者开机时间比较久,可以将手机长按电源键把手机关机,重启手机试试。

2、系统问题

  有的米粉爱倒腾手机,在操作的时候手机系统出现问题,导致手机变砖,手机进不了系统。可以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看手机是否有反应,可以进入recovery里进行双清,恢复出厂设置和清理一下数据缓存,双清还不行的话,可以用线刷的方法来刷机救砖。

3、排除电池和外配问题

  拆机,先观察主板是否有件腐蚀或掉件的情况,没有的话,先更换电池,排除电池问题导致的手机进不了系统,开不了机。还不行的话,将主板放到其他的正常手机里,看看是否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

4、电源管理芯片通病

  排除了电池和外配问题,首先考虑电源问题,因为小米9的通病,电源管理芯片问题率极高,可以加焊电源芯片或者是更换一个好的芯片。

5、主板问题

  如果以上都不能解决,那么就要重点检测主板问题了。查主板上电源管理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电池座子、CPU、字库等,以及相关电路中相连的元件是否有损坏、腐蚀或接触不良等。这种情况建议你将手机送专业维修店,让专业维修师傅检测维修!

  其实,手机进不了系统,无法开机的故障很常见,可以从简单到复杂、先软后硬的原则,一步步排查。像坛友的这台小米11,加焊了一下电源就好了!问题也很好解决。

  以上是小米9手机开机进不了系统的处理方法,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如果大家有疑问或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能深入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