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希沃BV86EV外面钢化玻璃碎了,开机正常使用,哪里更换?

楼主(2021-10-14):
如题,安装的时候不小心磕碰到角,碎了。厂家售后不维修,让更换新的,我一个打工人买台新的,几万块,愁死我了。求求各位大哥,帮帮我,出出注意。。。

网友:
修电视的地方看看

网友A:
这个应该带触摸的吧,一般找厂家啊,都是定制的,外面估计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带触摸的吧,一般找厂家啊,都是定制的,外面估计不好找啊

厂家不修,直接让换新的。坏的也不回收。

网友:
看样子是纯的钢化玻璃啊

网友:
厂家就靠这个挣钱,专门卖学校,xx部门,利润非常高。回kou非常高,之前让我们去安装,安装费低,设备贵,所以不去

网友:
说不好厂家也是找人代工定制的,这类外玻璃除了生产商,外边一般没有的,某宝查看下有没有。

网友:
我们以前做希沃售后的,,这种不提供的

网友:
淘宝肯定有的

网友:
这种去淘宝定制一个就行是分离的

网友:
B 系列好像是电容屏。磨沙钢化玻璃。
玻璃裂,触摸异常都是整个屏换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红外屏,四周的边是不是有红外灯,有的话自己去定钢化波换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电容容屏也不要怕,量好尺寸找X宝上的人定做也不贵。

网友:
风险很大,我换灯条都步步小心

网友:
万能的TB,找一找啊,应该有的

网友(2021-11-14):
接单前要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