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570显卡,3.3V的电阻

楼主(2021-10-14):
蓝宝石570显卡,3.3V的电阻只有7,严重偏低,烧机没反应。剩下的怎么操作。

网友:
对地电阻只有7。

网友:
测试二极管体制,测试上下场馆是否短路   对地7有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PCIE3、3 要是7的话就放弃吧

网友:
只能一个一个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