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ti 无核心供电

楼主(2021-10-14):
收了一张网驰的750ti2g
上机发现现存1.5v供电正常 但是没有核心0.9v供电电压
查看核心供电芯片没有en
翻过背面发现原来的en碎了 更换后依旧无电压 发现稳压12v输入短路 尝试拆下稳压器烧机但是没有效果电流很低
没有电路图 这方面的经验也不足 希望各路大神支支招解解围 求求了

网友:
手里有张一样的  核心供电MOS管背面腐蚀严重   有好多掉件的

网友A:
所以  请拍个高清大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  请拍个高清大图

拍哪里呢 下午我空了再仔细拍一下好吗

网友C:
正在看看你的维修,学习一下。看看有没有大佬解答

网友:
上传的图画质被阉割了:kuqi:

网友D:
vin电容,或者核心的上mos击穿,把上管mos一个一个拆掉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n电容,或者核心的上mos击穿,把上管mos一个一个拆掉排除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先从主板上手吧,一上来就挑战高难度的。。厉害

网友E:
12v短路怎么能测到显存供电?

网友:
强制开启e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哪里呢 下午我空了再仔细拍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看看你的维修,学习一下。看看有没有大佬解答

活捉13级大佬一只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2v短路怎么能测到显存供电?

没有电路图我很难解释 但是显存供电确实是有的  还有请问你说的强制开启en是怎么开启呢 等下我再拍几张图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路图我很难解释 但是显存供电确实是有的  还有请问你说的强制开启en是怎么开启呢 等下我再拍几张图片

en前面接了个三极管或mos管,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B:
最新消息 现在芯片拆的差不多了有几个都坏了 但是依旧短路 请各位大哥支支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新消息 现在芯片拆的差不多了有几个都坏了 但是依旧短路 请各位大哥支支招

哪里短路?短路你是怎么测到显存供电的?

网友F:
既然en碎了,有可能是收到摔或者压迫完成,有可能同时造成了板层短路。

网友G:
12v稳压短路都是大电流,怎么会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短路?短路你是怎么测到显存供电的?

他的12v是从外部供电进来 进来就给了显存 然后过来通过一个电容再输出分压 不是从核心开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12v稳压短路都是大电流,怎么会测不出来???

上电测试 电流只有0.03左右

网友:
现在拆掉了靠近金手指的那颗芯片查图纸他原来板上的en脚位也短路 现在我已经把en芯片拆下来了 但是短路任然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en碎了,有可能是收到摔或者压迫完成,有可能同时造成了板层短路。

这个时候怎么找故障呢 用可调电源加大电流烧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n电容,或者核心的上mos击穿,把上管mos一个一个拆掉排除

vin 问题 不大 mos管全拆坏了几个 然后mos管旁边的小贴片电容只有几欧 是电容坏了吗 在板上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en前面接了个三极管或mos管,拆了就可以了

没有看到呢。。

网友:
12v短路解决了 但是en还没有解决

网友:
如果测独立输入的12v短路,那一定是有上管击穿!

网友:
拆下显卡芯片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你测试是上管对地短路吗》 如果是上管短路可以拆啊  , 上管003绝对短路了

网友:
管子坏了一个 换了 还是没有电压 有en了

网友:
要是周边都弄完了   你就要考虑显卡芯片了 不行就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