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无法激活,刷机卡80%,断开数据线进这个界面

楼主(2021-10-14):
苹果6s原来无法激活,连接爱思是扩容机,身边没工具,想着刷机试试,卡80%,拔下数据线电脑是这个页面,手机开机就显示这样,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弄

网友A:
扩容机跟这个没有关系吧。

网友B:
继续刷,换线,换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刷,换线,换热点

刷了好几遍,还是卡在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容机跟这个没有关系吧。

手机原来故障是无法激活,应该和扩过容有关吧

网友C:
刷了好几遍,还是卡在80%重新刷一下底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好几遍,还是卡在80%重新刷一下底层吧

用ITunes刷机成功了

,又回到原来的无法激活的故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了好几遍,还是卡在80%重新刷一下底层吧

刷底层,怎么刷啊,请赐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刷底层,怎么刷啊,请赐教

百分之80 基带故障 所以刷过也不能激活

网友F:
无法激活和卡80%是基带坏了,之前用的6s就是扩容后gps莫名其妙偏了30度,让维修的干了一圈没解决,后面充电把充电ic搞坏了修好后没一个月打电话莫名其妙拨不出去,但是能上网,结果陆续几次打不了电话,拔卡后连4g网都没了,基带完全挂了,现在变小游戏机,这种你要跳激活就得用mac

网友:
我我之前遇到一部苹果,也是刷到80%卡住了。是基带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百分之80 基带故障 所以刷过也不能激活

我插卡试了,能读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无法激活和卡80%是基带坏了,之前用的6s就是扩容后gps莫名其妙偏了30度,让维修的干了一圈没解决,后面充电把充电ic搞坏了修好后没一个月打电话莫名其妙拨不出去,但是能上网,结果陆续几次打不了电话,拔卡后连4g网都没了,基带完全挂了,现在变小游戏机,这种你要跳激活就得用mac

我插卡试了,能读卡啊,因为无法激活,也无法试打电话和上网,但是能读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容机跟这个没有关系吧。

早期扩容机,有的wifi和蓝牙地址没写对,不就会导致无法激活吗,也就是所谓的五码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插卡试了,能读卡啊,因为无法激活,也无法试打电话和上网,但是能读卡

能读卡有信号条不?有的话可以出钱去查码试下。